最近犯jian,各位乐呵下。然后有个问题求解

楼主(2012-09-24):
听说台式机运行情况下,不要随意插拔pci设备。。。。比如诊断卡。据说会损坏。我在那很低俗的想,会损坏?据说?那有没人知道具体会坏哪....我在那jian的没事插拔,插拔。然后屏幕有竖线,不知道大家有没玩过小霸王插卡游戏机,卡没插好的时候,界面就会出现视频。我的小魂又漫天飘洒了。。。。。。。
我@¥¥@@%%电脑怎么开不开了,风扇转,但是不显示。。。。
麻辣隔壁的,

后来刷bios刷好。各位同志,没事别乱插啊,会出事滴。

然后,正题,以前懒啊,修显示器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路火花带闪电,恩,也不是经常。你别说你没有。你知道么,一个好的维修员是从无数个犯错中走出来的。我XXXOOO电源板不通电,量了二极管,桥堆,还有保险。保险断路,这保险是竖着的,我这拆机没那么长的脚。量了下后面的阻值,然后很是随意的用跟导线连试试。因为,因为我还米试过。于是就试了下,特意量了下后面的阻值,正常才上导线的。
他么的,一路火花带闪电。。。。
我#!@%……&&&**
线圈烧了?Why?   我一脸的郁闷。。。。
各位大神,指点下,为何会线圈烧呢。。。。后级要是有短路,阻值可以看的出来啊。

网友:
没有短路的话就不会烧保险。你换的保险太大了保险没烧断,把元件烧了。哈哈........有才哥!!!

网友:
用导线当保险,那是在电路确定没有短路的情况下 ,正好你手头也没有保险可换,才会用导线当保险的。有才哥,不要乱跟人学,会出“人命”的。

网友(点评):
我事先还特意打了下阻值~~~~以后如何避免呢?

网友:
干维修最忌讳去保护 不出事挺好 真要出事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