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开机不亮

楼主(2012-09-24):
联想G430 开机不亮 开机电流0.8几跳到0.9几 之后在跳回0.5几 又跳到0.9几  不亮 刷了一个BIOS 没好用!请修过的指教

网友:
你显卡是独立的吗、、、

网友:
加焊下试试,

网友:
显卡或是北桥

网友:
多为北桥虚焊,用CPU假负载打一下数据和地址线,或者压北桥看看,靠近CPU那面

网友:
集成显卡的

网友:
搞桥,成功就在眼前!

网友:
看跑码没有,可以先换CPU

网友:
楼主怎么样,搞定了没有

网友:
说什么,试下

网友:
    缓缓CPU 试一试看看啊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  G430  集显 跑码不亮  电流跑到1.2多     刷BOIS了 、
  那位大神 指教下    下面该怎么办

网友:
这种电流根本没有到显卡,加你查查电压都出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