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短绿黑线可长时间工作。上机则不到一分钟掉电。

楼主(2012-09-24):
问题如题。SG1605的,长时间短接绿黑线12V、5V、-12V、3,3V正常。SG6105第10脚不一会就从5V掉到0.14V,10脚是POWER GOOD信号脚。这是什么样的情况,有些不理解。求帮助一下。

网友A:
带负载能力差,或者是保护动作,我修一个航嘉的HK320-55AP,修了好几天,最后断定是保护误动作,解除保护就行,没有找到电路图,还没有找到保护的原因。航嘉的电源很多这样的故障,希望有电路图的老师,能贡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负载能力差,或者是保护动作,我修一个航嘉的HK320-55AP,修了好几天,最后断定是保护误动作,解除保护就行 ...

是啊!这个电源可以进系统桌面。掉电时间长短不等 ,我大概判断是保护动作。明天在研究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功率管子软击穿

网友:
我也有个用SG1605的电源,空载正常但是有吱吱声,输出电压正常,接上板子吱吱声更加大,不能启动,换了电容,功率管什么的还是一样

网友:
感觉是6105问题,换了试试吧。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辅助电源带负载能力差的原因?由于脉冲芯片需要辅助电源供电,如果辅助电源的5V带载能力差的话,就可能造成这样的问题。检查辅助电源是是否带载能力差,很简单的,如果带不起一安培的负载就很可能是辅助电源的问题了,或者辅助电源电路里有不稳定元件。
    因为短接黑绿线的时候,辅助电源基本上是空载,只给脉冲芯片提供了工作电压,负载非常小,这时各输出电压都正常,而且不会断电。电源上主板的时辅助电源带上负载了。供参考。

网友:
谢了,今天又看了一下挂在一个主板上,接了一个硬盘。折腾了两下,什么都没弄,只监测电压。它居然不停机了。待机5。10V一直很稳定,灰色线也保持在5V,看来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只能用烙铁补焊后再试试。

网友:
有没有测试过电源空载电流0.05A左右正常,估计是推挽电路的问题,跑跑8脚和9脚电路上有没有电阻二极管等断脚,开路等

网友:
我刚修好一个航嘉hk300-51AP(494+339)就是空载正常,接主板点不亮,还吱吱叫,pg电压低,还跳变,其他各路电压基本正常,换了与驱动变压器相连的50V 10uf电容就好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4866-1-1.html

网友:
把那两个加速电容换了,试一下,

网友:
第十脚是PG信号,如电压不正常,主板就不能工作,查下第十脚到5VSB的电阻。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辅助电源的定时电容,这个容量一般为4.7微法,容易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