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2012-09-24):
有一块mbx-250的板子上面cpu供电芯片被拆掉了,型号不详,pu4201。还坏了个铁mos不知道哪边有的买?大侠们,帮帮小弟。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到淘宝上好多的。或是买个坏主板

网友:
要有具体型号,才能买到料!不行的话就直接换板吧!

网友:
索尼的板子么?根据图纸找零件吧

网友:
图纸我没有也不知道芯片型号,但是那个铁皮管不用买了,买的话也买不到没卖的,用普通场馆代换即可。

网友:
换板了,谢谢大家。!

网友:
我找找我这儿的料板!有了告诉你!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图纸,能求到图纸最好了

网友(2012-11-15):
芯片是ISL95831HRTZ,MOS管您在转转吧。我是来找图纸的,求图纸,23#掉点也该连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