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富士康A7GM-S主板

楼主(2012-09-24):
昨天有个客户有个主板是富士康A7GM-S这个型号的,说点不亮了,我让他放在这等我修好给他打电话。结果我把主板从机箱拿出来之后又正常点亮了,我心想可能是哪里虚焊了。可是安装到机箱后又点不亮了,机箱的开关是正常的,电源也是正常的。把机箱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点还是亮的。再安装到机箱里又点不亮了。

网友(点评):
这个很正常。第一。挡板。第二。铜柱 第三。硬盘线。

网友:
你板放机箱里,然后插诊断卡看看点不亮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
可能是短路了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查找原因  检查机箱跳线(不插跳线 短接开机)    检查主板下边的固定铜柱  看是不是上错位了        清扫机箱灰尘等等

网友:
换个机箱看看 机箱绝缘不好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主 很有可能是机箱导致!

网友:
同意,检查铜柱,抽掉所有的USB、前置音频、开关线等等,有时候就是复位开关按下去了没有弹起来的问题。

网友:
把挡板也去掉装回去看下应该会好的。

网友:
这个板子南桥空焊多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这板子 一开始是5VSB短路  换了IO以后不短但必须  插诊断卡就亮不插诊断卡就不亮  而且插的诊断卡上面必须还要有晶振的那种   普通的诊断卡还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