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4):
一,液晶屏的组成及常见故障维修
液晶屏一般由背光板,逻辑板和显示屏三部分组成。如下图:
1背光板:背光灯源的供给。
检修方法:1 黑屏(背光灯源不亮),一般为背光板不良。
          2 黑屏(开机时背光灯闪一下就黑屏了)一般也是背光板不良。
         有些液晶屏是在屏的左右各有一个背光板。有任何一个背光板不良,也会出现黑屏的故障。
2逻辑板:将主板提供过来的数字信号转换成控制液晶屏透光和遮光透过的逻辑信号。
检修的方法:
1 ,黑屏 (背光板亮),这种情况一般是逻辑板不良。
2 ,图像出现有色斑。这种也是逻辑板不良
3 ,显示屏:是控制光线透过或不让光线透过(显示屏不良不作维修)
备注:显示屏的组成比较简单,维修只要围绕着背光板和逻辑板来维修就可以了。通过故障分析和维修代换故障范围.然后进行电路维修。
1.        电源供电电路,电源供电电路是由总电源都是由显示器的电源供电供给的。一般是12V。5v 。驱动板电源回路一般如下图:
二.驱动板维修
A 驱动板的构成,一般是由电源供电,高压逆变,控制电路和保护电路等几个部分组成。如下图:
B 驱动板之黑屏(背光板不亮)
  1.黑屏:(背光板不亮)多数为驱动板电源电路故障。电源故障一般都有多级保险丝。保险丝一般是带F开头的。在维修中最常见的一般是保险丝开路,在线路中一般都有标注的,当测保险丝开路的时候,先测后级有没有短路,如果后级没有短路,直接更换保险丝。如下图:
2 有些屏的控制电路会用一个稳压或分压电路。维修时要测控制电路供电是否正常。如下图:

三.驱动板之黑屏:(背光板闪一下就黑屏)
1 背光板灯源闪一下就黑屏,一般是高压逆变和保护电路故障。这些故障高压逆变器坏的比较多可以通过多个逆变器的阻值测量来判断不良部位。如下图:
2 还有一种就是保护电路故障。保护电路一般在驱动板上下两端,或者各个变压器输入端。由于没有图纸,采用对比阻值测量维修。通过不同的变压器的保护电路的关键点阻值来判断故障元件。如下图:
三,逻辑板的维修:
逻辑板的一般是供电,信号的转换,信号缓存电路组成。如下图:
1 首先说供电,由于逻辑板的供电电压比较低,一般都是在5V以下。所以供电故障比较少。不过在维修中还是测一下供电电阻和保险丝。如果有供电电阻或保险丝开路。就会出现黑屏(背光板亮)的故障出现。
2 信号转换一般由一个集成电路完成。如果出现黑屏(背光板亮)供电正常时有可能是这个集成电路不良。
3 缓存电路:一般由一个或两个缓存器组成,如果缓存器不良,可能画面出现干扰斑状。
4 逻辑板由于电压比较低,元件为不良故障比较少,无论是黑屏还是干扰斑纹。最主要就是电路和连接正常。所以检查排线是比较重要,排线引脚比较多容易虚焊连线不好。多数故障就是重插或者清理干净就好了。虚焊的进行补焊。如下图:

网友:
图片怎么刚好相反了。

网友:
感谢楼主!这个对我们新手太有用了!  好理解。

网友:
很好啊  我在慢慢看啊

网友:
学习了,图文结合,感谢楼主

网友:
要学的还很多,不是很详细,慢慢推敲吧

网友:
液晶还是挺简单的,里面东西少。

网友(2012-10-31):
逻辑板也不太好换,有些芯片找不到代换的型号,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