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得尔N4030不开机

楼主(2012-09-24):
I3 集显,点开机无反映。电流0.008. 点开机电流偶尔0.4几直接回到0.008,
发现LED3不停闪亮,闪时发现电流在0.075-到0.4之间跳变。LED3好似由EC信号发出。原帖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2727-1-1.html

看到“势在必得”的回复后查CPU供电,发现。

PQ4840和PQ4833 的G脚与123脚之间“蜂鸣当”阻值只有1 ,说明之间相通.PQ4840与PQ4833的G脚与右边PU4701(ISL62882)的20脚与29脚相连.

现在不知道这个CPU供电处有没有问题。我是把CPU拆下测试的。另外I3CPU也换过了。原CPU正常完好!由于是I3的CPU,还在保不过没有发票,客户对我非常信任,可我对本本才接手,所以没确定问题所在不敢乱动。主要是怕故障扩大最后自己修不了!还请大家观观,能拍个砖最好!

网友:
新帖还是不要审核了,昨天发的今天才通过。对于正式维客希望能够免审核!

网友:
有帮忙观一下么?

网友:
24小时在线等,测量数据绝对没问题。请大家不要认为测试不对,也是正式维客了。

网友:
24小时在经线等的啊,不能沈啊,明天下午要交的啊!

网友:
按不触发维修吧,纠结CPU供电做什么?

网友:
什么G脚和123相通?拿掉62882再测试呀。只要有点焊功就行,另外,拿掉PWM芯片不能上电,这是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