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仪触摸屏维修

楼主(2012-09-24):
朋友一台E路航导航仪,触摸屏失灵,经检查,屏线没问题,怀疑屏内线路接触不良,于是就把屏拆开,触摸屏是一块玻璃和一朔膜贴合,它们上面各有两条线路,走在四周,但是都是以导电银漆的形式存在,出口处以屏线相连,也就是这里的接合处接触不良,听到别人说,那里的线路不良,只有换触摸屏了,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接口处涂上导电银漆,几小时后,差不多干了,装回去一试,还真好了。

网友:
这是碰巧还是……

网友:
理论上讲是这样没错,但具体做上起来,可能有点困难,如果说导电银漆涂不好,一样还是接触不良,那样就失败了。

网友:
可能性非常小。维修的环境达不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