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错乱及光标乱闪问题

楼主(2012-09-24):
    最近遇到2台差不多毛病的笔记本,都是联想的一台G560一台G470,大致问题是系统桌面图标错乱,点A弹出来B,开机时候光标上下乱闪,就像按住键盘下移键一样,G560做了下系统桌面错乱问题没有了,但是开机时候必须按下上让光标乱闪停止然后选W7进入,G470是键盘右移键不能按,一按就错乱,且连PE都进不了,无论是U盘还是光盘且进U盘PE时候有两声长鸣,后来直接进系统硬盘安装成功,但是完成后点最左边的光标会错乱,不是最左边的就正常,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键盘问题造成的这种现象吗

网友:
是不是进水机

网友:
有可能是进过水,键盘功能错乱了,我也碰到有一台苹果的,开机后一直弹出搜索窗口,没办法,苹果比较能拆,也不怎么拆过笔记本,担心拆坏人家的。

网友:
应该进水了吧 里面可能都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