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疯A1370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2-09-24):
型号  MacBooK Air  A1370
        中午客户拿来的,说不充电,绿灯都没亮,(苹果电脑充电器都有指示灯的)我简单看了下,说主板问题要全拆修的!简单聊了下,留号码走了!
        目测木问题,找图纸跟点位,苹果这东西跟华硕一样,元器件都不爱标的,就算有图纸也没用,要两样齐全,方可容易下手!
既然无待机首先打各大电感有无短路,找产生待机电压的PWM,上电!直接搜DCIN ACIN ACOK 等信号是否正常,都OK
这款ACOK输出是高电平的3.4V!大家注意下别以为不正常的!要看所用芯片,别死记那些信号!ACOK在这变名字了
直接到SMC U4900

直接搜VREG3 ,产生待机电压 3 ,5v的PWM芯片,TPS51980 查主供电有8.4V,查开启信号EN都没出来,回头找是不是SMC U4900有问题,此处走了点弯路,(省略几字..........)苹果电路图比其他厂家的都难,这是众所周知,不认真看真的不易看懂!
看着图纸走神了,调节下思维又看了下电路图,心想不就无待机嘛有必要给自己那么多压力吗?查SMC4900
待机条件搜常规的待机电压根本搜不到的,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听一师兄说只要SMC收到ACOK信号,还没发出EN开启信号,那就换,实在没招了,只能先这样,准备订货!又看了下这个SMC是跟桥一样焊在上面的

心想会不会是虚焊了,而导致没发出SMC_PM_G2_EN,加焊试下,有那种放手一搏的感觉!用风枪温速4格  温度190 注意距离刚吹不能太近,距离稍微隔半截大拇指,吹了5分钟左右,再等他冷却了, 上电测试!
干,这都能行,机器顺利点亮 ,点亮了蛮开心的!
多了条维修经验,没有你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不过还是要细心点好,别碰到什么就去加焊,有时候实在没招了,不妨一试,有惊喜哦!多多鼓励哈!
大家分分懂的!你们不会损失神马的!
祝大家财源广进哈!!!

补充内容 (2012-10-2 10:05):

网友:
运气真好啊!怎么我没碰到这种好事呢!

网友A:
这样h8虚汗的原因!!!你这样轻微加焊 能坚持多久啊!!!

网友B:
对啊,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你就拿风枪吹了几分钟,能坚持多久啊

网友:
190搞无铅?500分钟也纹丝不动

网友C:
绝对不是空焊,最多是烘干!  修这种板子建议还是轻易别动BGA  EC坏的也不多,进水就查短路和开路就行了   楼主碰巧了而已! 苹果的电路设计遗传性很强,搞明白一块后面的就很简单了! 目前最近款的MC975电路设计好像又换模式了,不过没图纸 ,遇到就靠经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绝对不是空焊,最多是烘干!  修这种板子建议还是轻易别动BGA  EC坏的也不多,进水就查短路和开路就行了    ...

温度是不够,起先就抱着放手一搏的心态没想到修好了,早上起来就测机,到现在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你就拿风枪吹了几分钟,能坚持多久啊

不好说!目前还在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h8虚汗的原因!!!你这样轻微加焊 能坚持多久啊!!!

加焊能坚持多久等时间证明吧!

网友:
楼主真幸运啊,同时也佩服楼主的思路,试试看,大胆尝试,值得学习

网友E:
应该是无铅的,190度能焊得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无铅的,190度能焊得动?

动不了,起先就是报着尝试的心态弄的,如果风枪没成功的话,我也许直接BGA了!放手一搏

网友:
苹果机刚开始接触,来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F:
呵呵、不错嘛、、昨天我也修了一个爱疯、从开店就修了一个爱疯、进水的、洗板水洗洗ok了、没挑战性、草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呵呵、不错嘛、、昨天我也修了一个爱疯、从开店就修了一个爱疯、进水的、洗板水洗洗ok了、没挑战性、草

报价多少了?苹果这价格有点悬

网友:
不错,标题应该是不开机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报价多少了?苹果这价格有点悬

报价680  最后就给了500、

网友:
为什么你们修过的记得那么好,我走一步就忘一步

网友:
没有错,我想你理解错了!无待机是指待机电压没出来,不触发!不开机也指有待机不触发!这故障是无待机不触发的,这样能理解不

网友G:
温度150 风速4   吹SMC能用住吗?你确定锡珠能化?

网友:
羡慕楼主啊!有技术敢于大胆尝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温度150 风速4   吹SMC能用住吗?你确定锡珠能化?

因为苹果这东西第一次用风枪吹 也有点小心翼翼的嘛!温度190开始的,就尝试去点亮没想到亮了,而且现在还在测试,没问题,别死机那些书面东西,有些时候实践来的东西比书本还要深,靠人体会吧!

网友:
又学一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苹果这东西第一次用风枪吹 也有点小心翼翼的嘛!温度190开始的,就尝试去点亮没想到亮了,而且现在还 ...

也是,重在尝试,参与。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温度是不够,起先就抱着放手一搏的心态没想到修好了,早上起来就测机,到现在都没问题!

是啊!我我也认为温度不够,记得之前做apple一体机的bga,换MCP97,BGA温度到了410了才拿下来!他的锡珠好像是高铅的!

网友:
遇到一台  结果是换屏。。。

网友I:
可能不是虚焊的原因

网友:
太牛啦。苹果也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能不是虚焊的原因

事实证明温度加焊下就好!

网友:
没看到过苹果

网友:
运气真好啊

网友:
呵呵!有胆识,佩服。

网友:
锡球肯定是没化的,应该不是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啊!我我也认为温度不够,记得之前做apple一体机的bga,换MCP97,BGA温度到了410了才拿下来!他的锡珠好 ...

大哥410度吗?你都不怕爆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