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5Z掉电

楼主(2012-09-24):
按开关0.2A电流掉电,指示灯灭。再按没反应了。 通病是NEC大电容这次换了还是老样子,用6个330的电容不行,又换上NEC的大电容还是老样子。 按开管瞬间用示波器量 CPU供电有瞬间跳变。 有修过此故障的老师吗。给帮忙分析看看。 电感都量了没有发现短路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 高清接口有两根针变形短路了造成掉电保护。

网友:
这样也给你看得出来,原来可能给客户弄成这样?高清的接口很少用到吧,怎么会弄到变形的呢

网友:
能修好就非常不错,好多时候最难修的往往是被忽视的小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