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数显的热风枪和不带数显的热风枪哪种好。

楼主(2012-09-24):
在下向各位网友请教带数显的热风枪和不带数显的热风枪哪种好。带数显的风枪显示的温度准码?

网友:
当然是有数显的好,至少调到那个温度比较清楚,但精确不精确不知道。不过也不怎么要求精确,经过摸索确定焊接温度后,一般都调到这个温度焊接,效果还行。

网友:
数显的应该看温度比较直观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