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仙,此BGA焊盘的坐标如何确定?

楼主(2012-09-24):
请教一下各位,这个PM45的焊盘,取芯片的时候掉点了,应该是空点,但是由于这个脚位不规则,所以不知道像这样的不规则BGA焊盘怎么确定这个坐标?比如图中有些点已经标了颜色,这些点的坐标是多少?

网友(点评):
是空点啊不用管它

网友A:
C45 B48?
应该和那个规则的一样

网友:
不好数呀
排列不整齐 多的多 少的少 对不到一条线

网友:
这个不好数,还是找个点位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45 B48?
应该和那个规则的一样

不好数呀
排列不整齐 多的多 少的少 对不到一条线

网友:
没查过呢,不好查的

网友:
楼主细心一点其实可以找出坐标点的

网友:
空点没尾巴,用放大镜就可以看到。

网友:
眼睛都看花了,数着数着就乱了。
应该是空点,但是还是想找出坐标,没点位图很郁闷。

网友:
你确定这个干吗?是空脚不是可以不用补吗?直接做上就好了哦!

网友:
确定这个坐标好再确定一下呀,
反正芯片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