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修主板心得

楼主(2012-09-24):
第二次修主板心得
来基地学习的前八天(1号至10,11号实践,其中2和9号星期天不上课),学了主板基础知识及电子基础知识和主板的上电电路,后通过实践修不上电的主板,写了第一次修板的心得。现经过后九天半(12号到21号,其中16号星期天上半天课,22号实践),学了主板的五大供电及供电方式及测试点和检修,时钟电路及工作原理和检修,复位电路及工作的条件和检修,Intel时序、Amd+Nv(包括单、双桥)时序,Amd+Ati的时序后。22号实践修板,一样,通过九天半的理论学习,有实践修板来证实一下学得怎么样,还是很兴奋的,老师先给一人一板,在通过第一次维修后,在思路上就不怎么乱了,首先拿到板,是一板华硕的775接口865芯片的板(通过学习,老师指导,在修板前先看是什么品牌的板,这板有没通病,什么芯片组,什么架构,心中就知道这板的关键测测试点及测试点按时序测试的先后顺序),按主板的维修常规程序,还是先对地打值测是否开路和短路(3VSB,UBS数据线,五大供电),都有值正常(其实今天实践主要是修没复位的板,都能通电的,不用测试短路的,只是新手多练练手),在不短路情况下,装上假负载,插上测试卡,插上电源(包括小四口电源),待机灯亮,说明待机正常,待机测试点PCI的A14脚,测试电压3.3V正常。这时触发开机针,上电。按修板程序,先看看复位情况(我用的是基地的PT093C,上电时复位灯亮一下就灭,正常,不亮或常亮为不正常),此时,复位灯常亮,测PCI的A15(复位的测试点)为0V,很明显,此板无复位。根据Intel芯片组检修流程,先测内存电压,观察是运放+MOS管,测试点为Mos管的S极,测量为2.5V,一代内存2.5正常,再测量桥供电,也是运放+MOS管,测量MOS管的S极,电压1.8正常,再测南桥周边的贴片电容,有的3.3V,有的1.5V,说明南桥的供电正常,接着测总线电压,也是运放+MOS管(远放型号为LM324),测MOS管的S极,0V,无电压,根据上课讲的维修思路,无输出电压,首先测MOS的D极供电和控制极G极的电压,D极供电有3.3V,正常,再测量控制极B极(与LM324的1脚相连)只有0.7左右的电压,不对。再测远放的正向输入端(LM324的1脚)为0.6V左右也不对,接着断开电源,从正向输入端跑线,跑到一个电阻(板上编号为R35)没上,另一边有3.3V的电压,很明显,这个电阻又是老师故意拆掉,做的人为故障,接上此电阻,插上电源上电,复位灯闪一下就灭,复位正常,上真CPU跑码,修复。心想就这么简单总计时间不倒十份钟。接着修第二张板,开始方法都如上,测内存电压为0V,没有内存电压,此供电方式采用PWM开关电源方式(PWM+MOS管+电感+电容,PWM芯片型号为RT9202,现新型的主板内存、桥大多数都采用此方式,测试点电感的输出端或上管的S极,下管的D极),根据上课讲的维修思路,先测上管的D极供电, PWM芯片的供电,开启脚,测量上管的D极5V正常,RT9202的1脚BOOT为5.2V,5脚VCC供电电压为2.4V,7脚开启脚电压2.5V,很明显,5脚的供电不正常,断开电源从5脚跑线,接到一个本体标识为2R2的2.2欧电阻,在线测量此电阻阻值,在800左右,不正常,在线测阻值变大,此电阻肯定有问题(正常因旁路问题,应该只能小于本体值,不能大),拆下量为850欧,坏,仔细观察,也是老师做的人为故障,更换一个好的电阻,插上电源上电,正常,还是这么简单!?,这块板也没用上10分钟。难道修板就这么简单,接着修第三张板,开始方法跟上面一样,首先测量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均正常,在供电正常情况下,接着时钟,测量点在时钟芯片边上的小电阻或排阻,有1.6V(PCI设备或SATA、IO等的时钟),有的是0.4V(CPU或北桥的时钟),时钟正常,也测了一下PCI的B16脚(时钟测试点),1.6V正常,(忘记说此板G31的板,要按Intel芯片组时序检修)时钟正常那就测复位,复位的条件南桥供电和时钟前都正常,接着查两个PG(VRMPWRGD和PWROK),电源主芯片型号为ISL6323B,37脚为VDDPWRGD,测量有3.3V的电压,那就只有跑跑线了(因前都正常,只有这二个信号还没测量过是否正常了),从VDDPWRGD跑线,最后到南桥都正常,接着跑PWROK,(没图纸,只能从IO看看,一般此信号都从IO发出或电源ATXPWROK灰色线),此板IO芯片为IT8712F-A,78脚为PWROK,从IO的78脚跑线,跑到进门电路前,此线被划断了,仔细观察,又是老师做的人为故障,补上线,上电正常。就这样,不到半小时,就修复了三张板,为什么这么快的,一是在维修前要理解此板的架构,什么芯片组,各个供电的原理及检修思路,时钟、复位电路原理和维修思路,不同芯片组的工作的时序要清楚,这样在修不上电和没复位的板就不是很难的了,能有这么快上手修板,还是很感谢老师(徐班长)的教导,谢谢老师。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3130-1-3.html

网友:
要是配个图就完美了
基地出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