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ct带电热挺插拔后点不亮了

楼主(2012-09-24):
今天下午客户拿来一块昂达945gct主板,客户自述,带电热挺插拔PCI-E显卡后点不亮了,让我维修。查了半天没有找到问题。量各电压如下,CPU电压输出1.23V,内存供电1.87V,北桥供电1.2V,有复位。就是点不亮。细看也没有发现有烧毁的痕迹,刷过BIOS故障以旧。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北桥挂了哦

网友:
换显卡还不亮的话,   可能北桥坏了  。

网友:
带电插拔很难定故障部位,有些不开机拔掉电池等几分钟又可以了

网友:
北桥有可能呀,,,

网友:
是北桥坏了

网友:
打一下显卡AD线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