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也能引起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2-09-24):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华硕M2V主板整机一台,开机出现了检测软区 USB 光区 失败    一直反复检测  ,前段时间有遇到只是检测失败的换了一个CPU就好   还以为又是CPU的问题  换了无果 还以为是BIOS 手里刚好有一块一样的板 就换来试下  还是不行 (新手只能猜) 。
想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了,就打电话给客户叫他换板 就问了个什么问题 就答应了。
我马上换起结果超出我的预料  还是一样 没办法只能一样一样的试了( 新手只能换)
换了一条内存居然就好了 。

网友:
今天有块主板检测卡停在25,换个槽插内存居然就好了

网友:
内存什么问题都会引起的

网友:
是的会引起的

网友:
内存有事很烦人

网友:
洗刷刷的工作。。。。

网友:
内存怎么引起这样的故障,真是有点奇怪了

网友:
bios资料不是得调入ram执行,ram坏了,资料不完整了吧,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
知道内存引起不良现象很多,但这个现象还真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我还遇见过内存引起进不了系统的呢

网友:
USB摄象头引起不触发的 碰到过的有木有?

网友:
有时候一些小意外,就把之前做的努力都推翻了。

所以维修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可能 ,一定要多试。

对 努力尝试

网友:
了解了又一个维修案列

网友:
没修过板子,这种问题早遇到过

网友:
以后得多心了。

网友:
表示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