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进系统掉电求助

楼主(2012-09-24):
一台T43进系统跑完滚动条就马上掉电,掉电后要断电才能重新触发,进PE不掉电,重装了系统,系统重装完要出来桌面时就马上掉电了,各个电压也正常,3V,5V电容也换过。进PE和BIOS多久都不会掉电。能是哪里的问题的,请师傅帮忙。

网友:
进PE不掉电,说明是软件问题,可以刷下BIOS

网友:
估计是供电问题 查查显卡 cpu之类供电

网友:
应该不是系统问题,系统换过,南桥用风枪烤了一下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