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键鼠不能用

楼主(2012-09-24):
今天接一个ONDA770的主板,故障现像是不能认PS2的键盘鼠标,拆开主板测供电5V正常打KB DATA KBCLK,KBDATA 不正常鼠标的是630 而且键盘的是1300多,拆去滤波电容也不行,快修,直接换了个IO,83627DHG-A 通过实验,83627DHG 可以代换后面的全有如DHG-A DHG-P等,换后,阻值还是没有起来,于是乎换了个接口也不行,实在没法了,找不到图,开始跑线,这个主板设计的线非常的好跑没几线就跑到IO的62 63脚,一量,KBDATA不通,飞线,OK,打值这下好了630 接机键盘能用了,

网友:
有分的加点分吧写的很辛苦

网友:
呵呵,这个机器的图纸没有啊,所以就没的拍照

网友:
断线找出来接上,一般都是划伤。

网友:
不是他的这4条线全在边上,在USB口下面不知道怎么断了

网友:
遇到这个问题,先跑一下线,省的误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