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脑进不了PE,

楼主(2012-09-24):
我有台老电脑,AMD2500+,K8主板,DDR256内存,用U盘进不去PE,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
用个光驱PE进呀

网友:
老东西一般都不认U盘

网友:
老机子,进PE都比较卡,要是装系统的话,直接拆盘下来,挂到别的机子里GHOST,然后挂回原来机子开机就可以了。

网友:
为了学习而来

网友:
用U盘启动补丁,即GRUB4DOS可以解决

网友:
老机子,进PE都比较卡,要是装系统的话,直接拆盘下来,挂到别的机子里GHOST,然后挂回原来机子开机就可以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3505-1-1.html

网友:
换个pe试试呢。

网友:
同意3楼说法,又不就换老毛桃的PE试试,那个好用点 有时不是PE进不去而是要等好长时间加载镜像文件

网友:
一个是主板不支持从u盘启动,拆硬盘挂其他机子上先ghost系统,再装回去开机子装,
再一个好像winpe的512以上的内存了,512以下的进最小系统了,可最小系统里面没工具软件。

网友:
很简单呀。用光盘途径进入,老机器可能没有USB-HDD启动功能。如果光盘也进不去。要是准备装系统的话,可以先把硬盘摘下来,放在其他机器上去灌系统。然后再装回原来机器上去释放即可

网友:
老机子还是别用U盘装了,装个GHOST系统起码一个小时

网友(2013-09-07):
进PE,,,,,,,    快到PE界面了    就报错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硬盘有问题了吧!

网友:
我碰见一次进pe需要10分钟的,换硬盘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那个主板的usb加速没打开

主板usb加速怎么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usb加速怎么打开?

在BIOS里改一下,就行了。在进不去,就是硬盘有毛病了

网友:
装大白菜U盘,还是进不了的话,把硬盘裁下来,放到另外一台机子上GO 进去

网友:
应该是不支持哟

网友:
用光驱镜像的PE

网友:
你先要看下你BIOS 里面有没有USB 启动 ,我之前试过 有些旧的主板 没有USB-HDD 只有USB-ZIP 的 如果 你台电脑连USB 启动都没有,那你想U盘启动PE 是不可能的了~ ! 光驱启动就好拉,, 没有就去其他人那里借一个

网友:
有时候U盘也有不兼容的情况。

网友C(2015-03-14):
用光驱做老系统

网友:
挂到别的机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