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6E910GL-ML主板的GND与PHASE端短路,求解!

楼主(2012-09-24):
板上有3个ISL6612的GND端与PHASE端短路了(焊座短路),下步不知怎么查?在PCI旁边的一个RT9202的3脚GND和5脚VCC也短路了(是焊座短路},内存边的RT9202是正常的。电源IC: 我测过ISL6561是好的,CPU旁边的场效管焊座短路(拆下量管是不短的),电容变形的都换了,诊断卡跑码:FFFF。而且卡上灯一直闪,卡上的BIOS,和CLK和FRAME灯不亮。板虽老,用来试手的,想学这方面的,呵呵,高手们 帮解下。

网友:
RT9202的3脚和5脚PHASE短路?3脚是GND,5脚是VCC,你的意思是?场效应管短路,你要找到它是那个极短路,是对地短路,还是极与极之间击穿!说的有点乱啊!

网友:
我把PHASE改成VCC,谢谢你的指点。场管的D与S极短了,如何查下去

网友A:
短了就先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了就先换了吧

就是找不出是哪里短了

网友:
先把那芯片换了吧,有可能是内部短路

网友:
有人能解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