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修复了的辅助电源疑惑

楼主(2012-09-25):
   没事干,又从垃圾堆里捡到一块完好的料板来练手,电源没待机电压,检查后更换1.8欧电阻,C945 ,2N60,39欧电阻,高频变压器。
问题就来了,有时接上电源灯亮一下,有+5VSB输出,短接绿线电源启动,各个电压正常
有时接上电源灯泡长亮不灭,没+5VSB输出
反复试了很多次,两个情况出现几率是各一半,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补充内容 (2012-9-25 20:19):
多谢各位同志的鼓励,在多次查证之后发现,原来电路图上的C9  C10 容量222(2.2n)比板子上面的大,板子上的是471(0.47n),没办法了,也换一下试试,找了两个104(100n)换上去,问题好像解决了。

补充内容 (2012-9-25 20:20):
反复通电测试了20多次,没问题,估计是修复啦,哈哈

网友:
我的天啦!ATX电源啦!这比较麻烦啊!俺好好研究一番吧!

雷动九天 -5 毫无意义的发言、纯属灌水
Hwang -5

网友:
在灯泡亮时快速测整流后的电压,检查一下启动电阻

网友:
辅助电源部分有元件不良短路

网友:
电院太 高级玩不了     不户籍修

网友:
还是副电源有问题,我认为是这样的。副电源也就那么几个零件,可能有开焊的地方。

我也觉得是虚焊问题。

网友:
通常这种情况有两个可能:1.辅助电源开关管不良。2.振荡反馈电路有问题,引发开关管无法从导通状态退出。第2个情况下,查C945及周边小电阻、小电容是否不良,最好直接替换测试。

网友:
请指教下:是不是每个电源修理时都要用到灯泡?还是只有短路时才用?

通电测试时串联灯泡使用,防止元件短路等原因爆炸,一般接通灯泡长亮3秒就要断电啦

网友:
哦!非常感谢!

网友:
灯泡一般起保护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