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山寨电源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启动

楼主(2012-09-25):
       修一山寨电源玩,目测红线5V一滤波电容炸飞了外铝筒壳,焊下检查12V、5V、3。3V的肖特基二极管没有短路,测试是好的。高压部分的元件也是好的,上电测试,按下短接黑绿线自制开关,风扇转动约20度左右,也就是动一下就停,而且带吱吱声,有时候能够启动,就是带有吱吱声。把高压部分的三极管全部换了还是如此,把低压部分的肖特基二极管换了,还是如此。滤波电容焊下检查了,没有问题。保护电路也检查了没有问题,因为断开保护电路也如此。有时候启动约几秒钟就没有吱吱声了。带负载也正常。最后把过流保护电路断开,基本上能每次都能启动成功,就是带有吱吱声。
    这时怀疑是不是主电源的两只开关管有过载的原因所造成的。检查两开关管的周边元件是好的,而且两只加速电容用表测,也是好的。感觉这两只加速电容是怀疑的重点,两只加速电容的标称是耐压50V,容量10UF,有些电源用的50V,1UF,考虑是不是耐压有问题或容量有问题。最后用两只50V,1UF的电容换上后一切正常。吱吱也没有了,究竟是耐压问题,还是容量问题造成的这种现像。确实不理解。

补充内容 (2012-9-25 17:04):
故障现像:一、空载带散热风扇启动正常,各输出电压也正常,启动百发百中,没有吱吱声。二、如果5V带12V,30W汽车灯泡,吱的一声启动百发在中。三、如果12V带30W汽车灯泡大多数是吱一声,风扇动一下,有时能启动。

补充内容 (2012-9-25 23:35):
      最后把原来的两只50V/10UF的电容换为50V/1UF的加速电容一切问题就解决了。而且把原来换下的原件逐一换回去也正常,证明原来的元件全是好的。只换了两只加速电容就好了。

网友:
电容的性能下降、充放电不正常,使主开关管导通时间轮换出现错误

网友:
有没有查推挽电路?可能是电路上有电阻坏了

网友:
假负载带在单个输出上有弊端,最好用大功率电阻做一个完整的假负载,以免走入误区。

网友:
学习了,受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