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华硕K42JR上电5A屡烧显卡供电上管

楼主(2012-09-25):
接一华硕K42JR I3CPU机器,来的时候是上电1.2A-1.5A来回调变,按照故障现象判断是显卡不过,报价10万西法客人同意,开单打发客人走后开始维修,拆机后一看果然显卡供电MOS管PQ8201烧的成了白灰,
心想这种故障好修,把RT8202 (芯片上标的是DJ=BM)  PQ8210  PQ8202全部换掉,仔细检查了芯片两个上下管控制脚PIN8  PIN12对地阻值为465欧姆,确认芯片和MOS管G极没有断路,满怀信心的插上可调电源,顺势按下可调电源开关,心想着就等着收钱吧,当按下可调电源后马上5A,立刻再次按了一下电源开关断电,心想着到底怎么回事呢,(光想不能解决问题)动手检查吧,取了上下管把RT8202的每个脚对地阻值全部打一次,都正常也确认芯片没有空焊这些,再次换了上下管再上电,这次非常小心了,把可调电源电流全部调到最低,电压19V,(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再次5A烧元件,因为电流调最小如果发生5A的情况电压立马会被拉低到1V以下的)结果电源立马拉低亮红灯,想着应该是芯片不良马上动手换,换后还是一样,可惜没有示波器无法检测芯片的8  12脚是不是有波形,没办法的情况下只有把电感PL8203  PL8204断开, (这样可以防止烧显卡)就这样奇迹出现了,上电没有5A了,待机0.01很正常了,难道是显卡短路了?可显卡对地阻值10欧姆很正常啊,准备换显卡试试可心里又没有把握,于是再次把这个供电电路全面检查,每个电阻一个一个的取下来量,(每取一个量了正常后装上去再取下一个电阻,防止弄错)功夫真的不负有心人,当取下PR8210一量居然是8.8K, 仔细看图是2K啊,是不是这个反馈电阻问题导致上电5A呢?可按照芯片原理来分析应该是不可能 啊?大家都知道换芯片出现5A都是MOS管控制G极与芯片断路或者空焊才会出现,而且也经常遇到反馈电阻变质只是会导致不出电压但不会出现5A,不管了反正这个电阻阻值变大这是事实了,换从料板上找了个2K的电阻换上去,把PL8203 PL8204焊好,怀着忐忑的心插上电源,终于没有出现5A了,把电流开关慢慢加大也没有出现5A,于是试着按下触发开关也没有出现5A,于是把CPU   内存这些装上去电流一路跳变到1.82A再回落到1.72A。知道一定是亮机了,于是用自己的硬盘装了个系统试机半个小时都正常 到这里维修结束。花了整整一天。只可惜拆开机器的时候烧掉的MOS管没有拍照,因为当时想着没有多大的经验价值,发张换好后的照片 从照片可以清楚的看到MOS管烧掉后把散热管都烧黑了,机器图纸点位图论坛里有我就不上传了

(我在维修经历中第一次遇到反馈出问题导致5A,已经2天了我还是没有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所以请有电路设计经验的朋友帮忙分析分析,同时此维修经验也只做案例)

网友:
支持下  加分 交个朋友

网友:
一个电阻造成的大短,很少见,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不明白 因为本人也是在学习中 支持楼主 在国外开店可想而知

网友:
查供电电路不要忽视激放电路、反馈电路机器相应的元器件的参数。只要有电路图和点位图查起来还是比较节约时间和成本的。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兄弟厉害。

网友:
应该还是供电芯片控制的问题。

网友:
有点难懂啊 楼主讲的太深奥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反馈电路出现的问题,才会出现此种原因啊!呵呵!

网友A:
修的不错,你就是高手了,反馈阻值变大,检测到的电压偏小,所以一直增频,直到饱和,大概是这样吧,

网友B:
修过一个IBM R400 A卡独显的机子认集显不认独显,也是反馈电路中一个分压电阻造成显卡的一个小电压不出而无法显示故障,和楼主所诉情况差不多,只是没有造成短路现象,也发了贴在论坛上~ 可能是电路设计原因吧,想弄明白还得请专业人员帮忙分析一~

网友:
楼主真的很有耐心啊,

网友C:
10万西法是多少RMB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万西法是多少RMB来着

相当于人民币1200元,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一个IBM R400 A卡独显的机子认集显不认独显,也是反馈电路中一个分压电阻造成显卡的一个小电压不出而无 ...

是啊,但我这个反馈出问题不知道怎么会导致5A,所以只是去检查上下管的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你就是高手了,反馈阻值变大,检测到的电压偏小,所以一直增频,直到饱和,大概是这样吧,

你分析的非常有道理,但我从芯片内部图分析是反馈出问题不会导致5A的,现在我还没弄明白

网友:
支持。楼主幸苦了。学习了。

网友:
我在学习中 求高人解说下

网友:
想问下,西法是哪个国家的,还有,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D:
*脏话*  一个机器1200     那要赚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脏话*  一个机器1200     那要赚翻了

这边的白菜36元一斤你知道吗?自己在家做吃就光吃小菜都要80元一人一餐

网友E:
尼玛,,,白菜36一斤。。。。。非洲物价那么高么,,那个国家呀。。

网友:
兄台 您在哪个国家 修板子啊

网友:
FB反馈电阻出问题,阻值变大反馈的电压肯定低,肯定会加大开关管导通时间,烧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LZ蛮耐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尼玛,,,白菜36一斤。。。。。非洲物价那么高么,,那个国家呀。。

赤道几内亚的马拉博,这里只出石油其他所有东西全部靠进口,连喝的水都是国外进,这里离最近的大陆都有600公里

网友F:
楼主你人在外国这芯片怎么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人在外国这芯片怎么买呢。。

都是一个月发一次HDL快递

网友F:
这真要命,难道缺芯片要等一个月啊。那客户放在那等一个月???看来非洲不错啊。加油搞个分店我去帮你打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真要命,难道缺芯片要等一个月啊。那客户放在那等一个月???看来非洲不错啊。加油搞个分店我去 ...

哈哈,等一个月算短的了,有些要等2个多月,不过黑人很有耐心,有些机器修好在这里都快一年了都不来拿,

网友G:
顾客有耐心我喜欢,希望我这里的顾客也是一年半载不过来拿机器。

网友:
前两天修个机器  待机正常 看电流估计过了内存之后 电流从1.几A上到4A   马上掉电    是不是也是反馈电阻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顾客有耐心我喜欢,希望我这里的顾客也是一年半载不过来拿机器。

哎,你不知道啊,我家里电脑最少有一百多台了客人都不来拿,放的地方都没有了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显卡供电没有,3V5V有。CPU供电0.98V,内存1.5V也有。故障为自动开机,开始0.8A,过几秒1.1A,长按开机键感觉好像是关机了,但还是0.8A,再按一下开机键又升到1.1A。不晓得什么原因,楼主,你的图纸和点位图发一份给我吧,3437155@qq.com

网友:
楼主可啊,修个本,划到RMB 1300 元。想必在西非修本很赚钱了

网友(2020-06-03):
这个我看的眼睛都花了  厉害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