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6显示屏 开机有蓝色背光 3秒左右变黑

楼主(2012-09-25):
三星46显示屏  开机有蓝色背光  3秒左右变黑
  电源。驱动板带换过。   还是老问题。没有思路了

网友:
高压板检查了没有啊  是不是灯管都有问题啊。

网友:
考虑代换

网友:
屏的可能性不大。无须考虑代换屏。

网友:
是灯管背光的?再单独测试一下灯管看看

网友A:
高压板,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灯管。

高压板驱动板。逻辑吧。都换了。原故障。。。

网友:
会不会是信号没有到呢?检查过没有?

网友:
发个图看看  灯管 高压板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检查高压板和灯管吧

网友:
黑屏后电源灯亮的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检查一下电源板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电源和高压板问题多。从ON/OFF和ADJ这两脚电压入手。

网友:
查on/off对地电压,若为高电平,则问题为高压板保护,查灯管和高压板;若为低电平,则是驱动板保护,问题在驱动板,还有一简单办法,用手电照屏幕,看是否有图像.

网友B:
看黑屏时灯管亮不?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黑屏时灯管亮不?声音?

接DVD就是好的。接电脑就不行。(换了N个电脑了)

网友:
DVD正常,那就是主板(信号板)问题了,能正常切换信号源否?

网友(2012-11-01):
时不时蓝屏算是正常的。

网友:
信号没切换过来

网友:
信号切换的过程吧。。感觉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