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长虹 PT32700D等离子电视 求助

楼主(2012-09-25):
长虹 PT32700D等离子电视 求助:
故障现象:开机正常工作不定时的自动关机.当冷机开机时能正常工作,时间不等,有时几分钟自动关,有时30--40分关.热机时开不了机.
求助:有修过此故障的请说一下故障点;求电源板
电路图
.电源板型号
S-7261-1-1-LF
开不了机

网友:
这个应该是那里虚焊元件不良,元件过热的问题

网友:
测电源板上的POWER ON,在出问题时开开机键,如果这儿的电压有变化,就查电源板,如果这儿没有变化就查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