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M800-M3跑码正常,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2-09-25):
    一大早,同行送修一块主板,跑码都正常了,就是不显示,VGA口打值是正常的,打开图纸,找到门电路
示波器查看,U18 U19的4脚没有波形,在输入端1 2脚,有波形的,U18 U19的供电VCC是正常的5伏,用7408门代换两个门,再次查看
行脉冲

场脉冲

用示波器修板,来的还是很直观的,工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多熟悉示波器,多用示波器,比光用一个数字表效率要高的多,
一点修板的感受,与广大学员共享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

网友:
确实是这样,好的工具对维修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还直没办法用

网友:
新手很少先把基础弄好。。

网友:
次我个的一个液晶驱动的小不点6脚IC短路了,换了就好了,但不知道是什么IC,现在才知道是门电路

网友:
示波器买也不是不买也不是,一个月都用不了几次想着有点浪费的样子

网友:
嗯!一个好的维修工具即快又顺手啊!钱来的超快,超快啊!呵呵!

网友:
我示波器倒是有了,但好多地方还是不会用呀,

网友(点评):
哈。。。哥也是

网友:
我也整个用用  这么好用

网友:
是蛮好的,可惜情况下有点累用不着

网友A:
呵呵 ,楼主讲的真是详细呀,连图片都有,可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信号  是什么样的波形,买一个示波器怕用不上呀

网友:
看到了是国产的货。不是小日本的,也不是美国货!

网友B:
两个是与门吗,能不能直接飞线过去

网友:
论坛里有教程,买个一模一样的就可以了,这玩意儿很多专业术语,对我们菜鸟来说很纠结

网友:
国产也够了呵呵

网友C:
看来和游戏一样 只要装备牛逼 ,没有咱搞不定的

网友:
用波波修板事半功倍

网友(2015-09-30):
波波用得不错,U18 U19的4脚波形输出正常情况应该是低到高电平之间平稳变化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是与门吗,能不能直接飞线过去

就是与门芯片,当输入端1 2脚同时为高电平时候,4脚也才会输出高电平波形,如果直接飞线的话,会影响与门芯片内部正常高低电平逻辑关系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楼主讲的真是详细呀,连图片都有,可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信号  是什么样的波形,买一个示波器怕用 ...

知道工作信号对应波形状态,具体也可以通过对比法得知。

网友:
说实话我还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
这里U18 U19 与门芯片4脚输出的行场信号应该是连接VGA接口工作的,输入端1 2脚高电平状态工作波形由北桥工作条件满足提供。

网友:
U18 U19的4脚没有波形产生的同时,用万用表同样也测不到输出电压值,其这里U18 U19与门组合芯片损坏的同时,其VGA 接口13 14脚正常对地阻值不会收到影响。

网友:
我们这边干维修都不整钱了

neco -2 重复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和游戏一样 只要装备牛逼 ,没有咱搞不定的

错,没思路在好的维修师傅也是撤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是与门吗,能不能直接飞线过去

应急情况下,这里可以将U18和 U19的4脚短接解决故障,只要某一者工作条件满足就行,因为这里行场信号波形是从4脚同步输出的。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