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9方正液晶 开机10多分钟后屏幕上有一到三条横线

楼主(2012-09-25):
一台19方正液晶 开机10多分钟后屏幕上有一到三条横线 刚开始的时候是好的有时候过个几分钟后出来横线 还有屏下面二根灯管好像有点热 其它看来都正常 不知道有没有人修过这种屏
横线

网友:
应该是屏模块方面的问题。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A:
屏的问题吧

网友:
直接报废,我有好几台都这样,屏问题,无法修

网友:
屏是什么型号的? 这种问题 不好整

网友:
屏电路吧,发热后就出来了

网友:
修到很多,方正这一批机器的通病。
我的经验是,屏那个铁皮边框,左边中间,你用手挤压下线会不会消失或少,,有变化,就嵌点东西进去,
我有修好过

网友:
液晶面板屏线接触不良,没有专业设备很难搞定,即使外力强压住,随时会旧病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