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板号一样,主芯片和驱动芯片不一样能换吗?

楼主(2012-09-25):
有一个希捷160G IDE的硬盘,板号是:100368175 REV A,板坏了,现在看到淘宝上有一块板号和我的线路板一样的,但主芯片和驱动芯片都不相同,请问买了这块板换了BIOS后是否能适应于我的于硬盘?如果能用就买了。
芯片

网友:
主芯片都不一样.肯定不行了

网友:
版号一样应该是可以的,不过要把BIOS芯片对换过来

网友(2012-11-02):
同意3楼的说法,要换BLOS,否则认不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