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修一显卡发现.....

楼主(2012-09-25):
昨修一显卡显存与核心供电芯片用的是SC2621S,显存无供电,拆核心供电芯片装到显存供电上,开机上电正常.开始找这个芯片,找一SC2621A代换不行,找几个都不行,上网查找PDF一看,才发现SC2621S与SC2621A不能代换.发出此贴来通知大家.

网友:
好的,没有修到过的,看来都得注意了

网友:
遇到会注意的。

网友:
不会修显卡,了解一下也许以后有用。

网友:
刚刚修到这个芯片,谢谢了

网友:
乍一看以为是能换,再一细看是不能换,呵呵
代换前最好找芯片的 pdf 对比下就清楚了。

网友:
楼主很有心,不错!至少下次不用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