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线路的问题

楼主(2012-09-25):
     我想学跑线路,但是找不到图纸,大家都是怎么学习的,拿着主板有点头大,希望高手们给点建议,不会跑线修东西真是好难啊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也想到这个问题

比如测量一条线路不通,可能是怎么个情况:
1 中间有断路
2 原来设计就不是通路
3 可能有通路但没跑到

在没有图纸只有板子的情况下,如何断定? 尤其是经验还不足,难啊

网友:
要想学会跑线,首先你要对电子元器件很了解,也就是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这些东西,LZ知道多少

网友:
要跑线路,还要对基本的单元电路的结构、原理有所了解,否则也是白茫茫一片

网友:
顶楼主,我也很想学会跑线路,来个强捍人教我吧,一定学好

网友:
这个要慢慢来的吧

网友:
先找几个图找几个板图对板一个个量。多跑几次就能知道好个线路是做什么的,通到那里。慢慢就习惯了。

网友:
如果有了元器件的基础,手里有板子,就找份相应的图纸对照着跑啊

网友:
我也是刚学的,我感觉跑线路不难就是非常的心细,但有些主板的线在内部没有办法跑的。分享一下吧:
1、首先保证环境的光线足,最好让主板有点反光,然后确定你要跑的点,开始一般是有线路连着,如果看不到线连到点,就先用酒精搞干净是不是有孔到背后了。
2、发现孔后,用镊子夹着主板,一脚对着孔,反过主板,另一脚就是背面的孔了,(不要急于测,因为我发现大部分的主板背后的线都不是终点。)找到背孔后,跟着线跑到终点,又是一个孔,还是用镊子比一下,这回要测了(都在正面好测吧),如果不对,可以划一下附近的线,都能找到。如此反复反复追到另一点。
3、如果在第2步的过程中有长线(有些开机线真是围了主板转了1圈),不好目测的,我人个认为,你能看到哪就在哪划一下,确定了线再跑。
4、如果在第2步过程中发现有元件分的,就要画一个简图记下来(注意一定要标了元件号,好多次我都是没标搞得要重跑),是电阻的跑另一头,是电容就尽头了,是元件的就要查这个元件的PDF看工作条件的产生。

网友:
看图纸,先吧各元器件的电路图样子要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