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池电压被拉低问题

楼主(2012-09-25):
一块AM2的AMD芯片单桥主板,一开始是有时能够显示,有时不显,现在又变成00不跑码了,测量CPU供电、桥供电、内存供电都正常,也有时钟和复位。在有显示的时候CMOS不能保存,电池有换过新的不行,跳线帽已接好,把ATX电源拔掉,单独用电池供电测量,电池正极出来到连到一个102电阻,测量电阻的跟电池相连的一边有3.1V正常,但测量另一边只有1.95V了,102电阻过来接的是二极管,一端是1.95V(跟102电阻相连),一端马上变成1.3V了,把这个二极管去掉,102电阻跟二极管相连的一端也有了3.1V出来,把二极管换掉(从一样的主板,正常的板上拆的),还是一样1.3V,把旁边相连的另一个二极管也换了,还是一样,测量二极管相连到IO的脚是1.3V,把IO去掉,还是一样。后来测量从二极管1.3V相连的电阻电容全部拆掉,还是一样。如果接上ATX电源,电压升到2.5V,另外一个二极管连接到桥的待机电压有3.3V。今天早上起来发现,昨晚刚换新的电池有3.1V,现在就变成2.8V了,这个跟桥有关系吗?压桥也试了,加焊也试了。

图大概是这样的,重新刷过BIOS,也换过BIOS,情况一样。

网友:
要是桥的待机电压有3.3V的话就应该是正常!桥待机供电一般不会过102的电阻吧,AM2的主板我这里一大堆,都是不跳码,连自己用的都是这个问题!只修一两块,以后再也不用AMD。

网友:
你能把这块电路的图发出来,看看哈

网友:
以前修过相同的问题,  是桥问题!

网友:
还有一个电阻到桥上去,如果那个没问题,那可能是桥有点轻微短路

网友:
个人还是比较爱INTEL

网友:
下面那个图是重复了,删除不了不好意思

网友A:
所有疑似的问题  你都连出来了  而且还有解决的办法  按理来说这些都正常  你有没有考虑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疑似的问题  你都连出来了  而且还有解决的办法  按理来说这些都正常  你有没有考虑换个CPU试试

CPU也换过了,一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
没有BGA返修台,桥就没办法动了。

网友B:
我能想到的你似乎都处理了 建议再好好查一遍
敢问楼主用个什么画的图纸 分享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能想到的你似乎都处理了 建议再好好查一遍
敢问楼主用个什么画的图纸 分享下吧

我是用画图软件画的,不是专业电路软件,CorelDRAW ,画得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