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和显卡不兼容???

楼主(2012-09-25):
一台主机,华硕的破板,945GZ的。一台显示器,AOC19宽屏的。
经过无数台主机测试,那台AOC的显示器是没问题的,显示一切正常。
可是主机明明启动了,屏幕上就是没信号。主机坏了,没的说!可是换显示器测试的时候,发现有一台显示器可以显示,一切都很正常!!客户说,他们那儿,也有一台显示器可以用,其它的都不能用!要说不兼容吧,可是这个主机配这个显示器,都4年多了啊!!怎么现在才出现不兼容啊!

说明一下:主机开机自检,Bios阶段屏幕就不显示了,跟系统跟分辨率跟刷新率没有关系!我们也进去过系统,在1024X768分辨率下测试,能显示的一直能显示,不显示的一直是黑屏没信号。

网友:
VGA线换了无数条了,原装三星15针全通的也试过了,貌似没区别!

网友:
是集成加独立的吧,你可以试一下把集成的关闭了,在设备管理器那

网友:
也可以把分辨率打低试试

网友:
这样的 问题我也看见过。是显示器设置的问题  超频之类的问题

网友:
能正常显示的那台显示器时,看一下分辨率是多少,调到最低先,别忘了还有高级设置里面的屏幕刷新频率也调低点!再装上其它的显示器试下·

网友:
唉,好歹电脑做了13年了,不至于不懂这个!我说的问题是连开机的时候,Bios自检都不显示了。

有一台HKC 20寸的显示器可以用!

hjq
楼主做了13年了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网友:
老手碰到了新问题 期待你的解决方案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个显卡试过?

网友:
我要加一张显卡试试看,结果那个机箱,显卡的挡板一直插不到位,开机认不到。客户又不耐烦,一再强调说他们加过显卡也一样,索性不加了!!我是不太相信!

网友:
有可能是主機電源問題。電壓出現問題。個人覺得。

网友:
记得修crt显示器的时候遇到过这种问题是与刷新频率有关。液晶显示器的故障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刷下程序试试吧。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换过N台主机都是可以的,就是客户拿来的主机不行

网友:
要说特殊的有问题的,我觉得最大的可能还是那个主机,华硕的945GZ的主板,估计哪里有点小毛病导致的!!

网友:
顶起来,求解!!!

网友:
显卡刷新率60HZ试试 换个驱动 硬件加速关掉

网友:
唉,都说了,开机自检就不显示了,没进去Windows就不显示了,进Windows也是不显示。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没人问到过,,,,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关系啊,,,只有叫人还显示器了啊,反正装到别的地方能用,谁去花心思搞这个问题。

网友:
这情况遇到过一次

网友:
这真够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