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无待机

楼主(2012-09-25):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876660851\QQ\WinTemp\RichOle\KCTVX[}(7X$Z$WYK)}BWBUE.jpg
App

网友:
3V5V_EN 有5v、bst1、bst2有4.6v,其他条件也都正常,高低驱动管的g级,没电压和波形,3v、5v的后级断了,也不能产生;撬起电感的一端16脚,偶尔可以产生2点几付的电压,25脚5v输出可以产生3.9v左右的电压,请个路高手指点……谢了,正在维修中……

网友:
换一个6237

网友:
换过了,换了两个情况相同

网友:
3v、5v电感一端撬起来,有电压,分别是0.16v、3.75v

网友:
翘起来有电压 不翘没有吗 你翘的是前级还是后级啊

网友:
3v、5v高低管,高管有3.7v电压无波形,低管无电压波形

网友:
换个6237 还有LDO 阻止对不

网友:
3 5V的ON信号有没

网友:
有LDO 电压对5v

网友:
ldo on 有 4.4v

网友:
撬起的是后级

网友:
3 5V的阻止对不对啊

网友:
500欧左右

网友:
这类机后级电压有短路会导致瞬间电压掉,昨天都修过一台,也是后级电压有短路,查后级吧

网友:
嗯!你仔细检查一下ISL6237各种工作条件是否具备呢!在检查BST激发电路与高低端管是否击穿啦!再去检查后就电路是否存在短路现象

网友:
pd17的后端,断开也不能产生

网友:
bst没问题,高低mos管都换了
问题依旧

网友:
有高手遇到过吗,怎么解决的,指点一下

网友:
笨,加电到3V 5V电感烧有短路会发热的,没短路查LDO相关,RTC是否起振。。小电池拔了么

网友:
后面的电路拉低了。。。。

网友:
学习来了       学习了不少东西 谢谢分享

网友:
建议楼主试着把3,5v的使能单独断开,看到底是3V有问题,还是5V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