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20-55AP图纸谁有?

楼主(2012-09-25):
   方正很多的品牌机器上用,坏很多,就是保护误动作,修了好几天,解除保护就好了,没有图纸,查不出那里保护了,忘大神,各位老师,有图纸的,放出来吧,感激不尽

网友:
怕是楼主还没检查出问题吧,元件有问题,反馈的电压电流才不正常导致保护。图纸自己跑线路画出来吧,大多的维修都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