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教教我

楼主(2012-09-25):
我是新手  希望指教
电路图里面的那些想 英文字母都代表那个元器件 比如《EC=IO》之类的 还有原理之类的 谢谢

网友:
一点基础都有的,在多看入门电子书或在基地报名学习吧。

网友:
能不能推荐一本书啊?

网友:
入门到精通,这本书可以看看!基础到精深

网友:
那个零基础比较适合新手吧  我也刚开始看那个

网友:
自己去书城或一些书店看看  有很多的选择  看看 那些适合自己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还是个学徒,都学2个月了,压力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