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解释下联想E42L以下图中原件的名称及作用

楼主(2012-09-25):
(图片)

网友:
兄弟,这是BIOS吧。。没看到从EC发过来的时钟和数据么

你见过8脚BIOS第一脚是接个电压吗??不会的话,不要误导人

网友:
这不是BIOS,这是存放MAC地址的存储芯片,一般在网卡周围

网友:
这个 系统管理 总线 吧

网友:
就是个小容量的EEPROM芯片,同意三楼,存mac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