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液晶显示器维修还是液晶电视机维修都要学会判断故障

楼主(2012-09-25):
要维修液晶就要学会判断是那一部分有故障,这是第一步.以下就说说液晶电视的主要故障及部位的判断.  1:开机出现无象无音,电源灯闪一下变成常亮,屏幕在开机瞬间闪一下白光.此故障多为背光驱动板损坏.不过在维修中也遇见过是屏内的灯管损坏的.
2:出现开机一个时后花屏(马赛克),音正常.此现象第一个是数字板不良(过孔不通或IC接触不好).第二是机内连线接触不好.
3:开机三无,电源灯不亮.第一个是电源板坏,第二个是CPU部分工作不正常.
4:灯闪不能开机:CPU总线工作不正常或开机程序IC(BIOS)不良,"BIOS"IC和CPU之间接触不良
下面我再说说我经常接触到的机器和故障现象和排除方法
1:上面说了,屏的问题(黑带,亮线)是最多的了,这种情况一般在没有维修条件下是做不了的,只有依靠有技术和维修条件的了。
2 :LG V6 V7的屏组件 的缓冲板是常坏件 现象是满屏杂点,也有些是满屏有规律的竖条,这种故障可以更换一对缓冲板(就算一边坏,也是买一对。人家不会卖单个给你)或者测量出哪一块IC坏,更换就可以了。
3:不管哪种屏,Y板是在PDP机器里面坏的几率占第二的了,它损坏后的现象一般是花屏,满屏彩点,或者因短路而造成电源保护,VS或VA电压瞬间有, 但达不到屏上所表电压值。具体为什么容易坏,我还不知道个所以然。
4:X板也是PDP机器里的常坏组件,其表现为开机保护,和亮度暗。
5:逻辑板的故障率也不低,在PDP LCD里都比较常见,它的表现多为屏有光,但会出现无字符,无图象,或者图象无规则乱彩,缺色,负像等。有的还不能开机。
6:LCD多见的故障是屏上的问题了,暗带,线条,是最常见的,这些基本可以归纳屏问题,有些要有维修条件才能修,有些是因为温度高,导致COF和屏连接点的ACF脱离。这种现象可以用平头烙铁下面垫层隔热介质烫的方法修复。
7:LCD机器中,屏组件逆变电路(高压板)是故障多发件,表现为开机有光,但一会就无光,但有声音,(SHARP)除外,但光管老化和损坏都会导致高压板保护,判断光管还是高压板本身坏的方法是,取消高压板上的均值比较反馈电路。
8:很多朋友多问SHARP的LCD怎么维修,其实和普通LCD差不多,进入维修菜单后,可以看到出错项那里有故障代码,有些直接把代码清零,有些就要维修对应的故障部位了。
液晶电视背光灯常见故障判断:
1背光灯在交流开机瞬间液晶屏幕亮一下就熄灭,此时,伴音,遥控,面板按键控制功能均正常。此种现象为背光灯电路保护所致,原因多为背光灯升压板供电异常。对于CCFL背光源电路,如果某一个背光灯管开路(常见为背光灯升压板上的灯管插座开焊或插座未插紧所导致的电路保护)或某根灯管断裂均可造成上述故障。
2背光灯开关机无变化,伴音,遥控,面板按键控制均正常。此故障需检测以下几个工作条件:1),背光源升压板电路的供电,常见大屏幕为24伏,极少数用120伏,小屏幕一般为12伏,2),CPU控制电路输出的背光灯升压板振荡器工作的开关控制信号,常见为高电平启动,多为3V—5V灯管点亮控制信号。如果上述工作条件均具备,则可以代换背光灯升压板,如果代换背光灯升压板后故障如初,多为液晶屏组件中的背光灯管损坏。
3背光灯时亮时不亮。常见为背光灯升压板的灯管插座与灯管接触不良,背光灯供电高或低。实际维修中,24V供电用数字表测量不应该有1V的误差(电源板上输出的24V电压无论是空载还是带载都应该稳定)
液晶电视故障维修实例  :
1.显示器整机无电   (1)电源故障:这是一个应该说是非常简单的故障,一般的液晶显示器分机内电源和机外电源两种,机外的常见一些。不论那种电源,它的结构比crt显示器的电源简单多了,易损的一般是一些小元件,象保险管、整流桥.300V滤波电容、电源开关管、电源管理IC,整流输出二极管,滤波电容等。 电源板常用ic:6841 203d06,这些常用的pmw芯片在我这样的专业液晶配件店里都能买到。   (2)驱动板故障:  驱动板烧保险或者是稳压芯片出现故障,有部分机器是把开关电源内置,输出两组电源,其中一组是5V,供信号处理用,另外一组是12V提供高压板点背光用,如果开关电源部分电路出现了故障会有可能导致两组电源均没输出.先查12V电压正常否,跟着查5V电压正常否,因为A/D驱动板的MCU芯片的工作电压是5V,所以查找开不了机的故障时,先用万用表测量5V电压,如果没有5V电压或者5V电压变得很低,那么一种可能是电源电路输入级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12V转换到5V的电源部分出了问题,这种故障很常见,检查5端稳压块(常见型号8050SD-LM2596-AIC15-01等).   另一种可能就是5V的负载加重了,把5V电压拉得很低,换一种说法就是说,后级的信号处理电路出了问题,有部分电路损坏,引起负载加重,把5V电压拉得很低,逐一排查后级出现问题的元件,替换掉出现故障的元件后,5V能恢复正常,故障一般就此解决,也经常遇到5V电压恢复正常后还不能正常开机的,这种情况也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是MCU的程序被冲掉可能会导致不开机,还有就是MCU本身损坏,比如说MCU的I/O口损坏,使MCU扫描不了按键,遇到这种由MCU引起的故障,找硬件的问题是没有用的,就算你换了MCU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MCU是需要编程和写码的,在没办法找到原厂的AD驱动板替换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用通用A/D驱动板代换如:151D或161B等.   2.显示屏亮一下就不亮了,但是电源指示灯绿灯常亮。   这种问题一般是高压异常造成的,是保护电路动作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液晶屏上是有显示的,看的方法是"斜视"。   3.显示屏黑屏,无背光.电源灯绿灯常亮.   斜视液晶屏有显示图像,多属于高压板供电电路问题.重点检查12V供电(保险丝F)和3V或5V的开关电压是否正常.若是因为MCU问题造成没有输出开关控制电压,可以直接提取3端稳压块的(AIC1084)3.3V代替.修理高压板的思路(电源保险丝----开关控制管----电源管理IC----推挽发大管----电源开关管----DA转换电路(储能电感,整流管)---LC升压电路(升压变压器,升压电容)------耦合电容----灯管.     液晶电视常见的故障案例资料    4.屏幕亮线,亮带或者是暗线   这种问题,一般是液晶屏的故障。   亮线故障一般是连接液晶屏本体的排线出了问题或者某行和列的驱动IC损坏.   暗线一般是屏的本体有漏电,或者TAB柔性板连线开路.以上两种问题基本上就是给机器判了死刑了,没有维修价值的,因为一块屏的价格太高了。(广州有专门更换码片的,收费极高,返修率也高)。   5.花屏或者是白屏   这种问题一般是屏的驱动电压出了问题,先换驱动板和驱屏线试验,若不行检查屏背板供电电路,维修思路: 驱动板5V转3.3V的稳压块(AIC1084)是否有供电输出.---屏体驱动板保险丝(F)- 3.3V -----DC-DC转换电路----负压形成IC(-7V)----行,列驱动IC.   AAT1101A M150XN05屏电源管理芯片,损坏后表现为白屏'开机图像暗淡等   AAT1164 M170EG01新款屏通病,主要用在明基FP71G+液晶显示器上面。用一段时间会白屏、关机在开用一段时间又出现白屏.本芯片为液晶屏高压产生及管理芯片、明基液晶显示器常坏、故障为:白屏。   AAT1343 LG、PHILIPS屏用,开机白屏、花屏、竖条等   AD8567 友达屏 用,白屏   AU30707 友达屏用,白屏、花屏、图像淡   AU30803 友达屏用,白屏、花屏、图像淡   AUO-003 M170EG01屏,主供电短路、开机白屏或画屏、开机彩色失真、彩色竖条等   DS90C385MTD   FPD87326 LG PHILIPS 屏IC   GVS690H9   HX8912TA   LPD91821 三星液晶屏专用   LRE031212A LTM170EU-L21的屏上主芯片   LRU4312X1A   LXD91810   LXD91811   LXD91814   LXD91820   MST8116B CMV BENQ等、液晶显示器主芯片,此IC损坏率高,出现故障:花屏、白屏、连接信号线无显示等   MST8131A MST8131A  MST8111B  MST8111A  通用,联想 宏基  BENQ等、液晶显示器主芯片,此IC损坏率高,出现故障:花屏、白屏、连接信号线无显示等   NT68521   RTD2023   SE7889-LF 三星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主芯片,此IC损坏率高,出现故障:花屏   SN0209033PZP LG.Philips液晶屏专用  LM170E01   TFP7425P   TL2272ML   TSU16AK   WT61P4 以上这些芯片都能在我这里定购,有些芯片可能订货周期长一些,需要的话请发短信说明屏型号ic型号至:13938098718   6.偏色故障   一般可以进入工厂调整模式进行调整。如没有此模式,维修思路:更换屏线和转接板-----重写驱动程序-----驱动板坏(不常见)-----屏背板的控制IC坏(不常见)--------拔掉屏线观察背光颜色(背光扁色为灯管老化)-------换灯管.   7.字符虚或拖尾   维修思路: 检查VGA信号线,重点看R.G.B三色线的地线是否连接正常-----更换屏线或转接板-----重写驱动程序-----换驱动板----LCD屏背板信号接口IC坏-----LCD屏背板对比度电位器调整------LCD屏导光板错位----偏光片错位   8.LCD屏幕内部有污点   维修思路:擦拭或更换换保护膜-----拆开屏体清洗外层偏光片和有机玻璃(用棉球,纯净水处理)---风筒吹干  9.LCD屏漏光或光线不均   维修思路:重新安装灯管-----调整导光板   10: LCD屏亮点   一个或二个大的亮点,可以尝试轻轻用指尖压亮点,可消失,说明多为此象素的开关管和电极虚连.小的黑点和灰点有可能是内部导光板或偏光片有灰尘造成.可清洗处理.   以上方法在试验时要先征取客户同意,才可操作,否则后果自付,一切责任与我老康无关.   11: LCD屏亮度低   检查高压板ADJ亮度调节电路----------换灯管--------换高压板--------调整或更换导光板   12:错误提示"超出频率范围"   检查信号线--------重写MCU驱动程序-------更换EPROM------重写EPROM程序-----换驱动板   13:通电后不按开关按键即白屏出现背光,按键后图像可正常显示   高压板接口的开关信号和ADJ信号反接造成,部分属于驱动板MCU的开关信号输出不正常,可以重写MCU程序修复.-------换MCU   14:补充一点,对于灯管老化的屏更换时要搞清灯管的尺寸,因为尽管屏幕尺寸一样,但是灯管长度与粗细略有差异,在找不到相同尺寸灯管的时候,如果能用短灯则好,如果不能使用,稍长的的灯管用手术刀小心切除屏框,并用热缩管做好绝缘。

网友:
你把你那个头像换了吧,太龌龊了

网友:
今天刚开始学习修液晶,看看明白了很多。呵呵

网友(2012-11-02):
很不错的的经验分享,好

网友:
用心良苦,不顶起怎么行!

网友:
很好,维修要有思路

网友:
谢谢LZ。 看来LZ是长期工作在一线的。或者曾经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液晶显示器维修。
最经我在学习液晶显示器维修呢。正在网上找学习资料。 非常感谢。

网友:
复制经验中……

网友:
很好维修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哦  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说的很到位,但真正的维修不拘泥于这个

网友:
老师就是不同,经典啊。

网友:
有些初学者连电压都不测就上来问 真的没法判断 楼主这一贴给新手好好上了一课

网友(2014-05-16):
说的挺好、、先保存了慢慢看

网友:
讲的很详细专业阿 学习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