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70 进液简单维修之新机诡异的电流

楼主(2012-09-25):
G470是英特尔6系列的PCH,CPU和显卡核心做在一块硅基上的属于较新的架构,OK言归正传,此机进米汤了,键盘和触摸板下都有,拆开机器发现EC和内存供电IC等氧化了,清理干净,测量5V阻值正常3V貌似有点低,后又测试其他供电发现没什么异常现象,先差点看什么情况吧,可调电源调到5V插上电源头,渐调大电压当条到19V有稳定的0.01待机,好接着触发……有点奇怪电流跳到0.14A有点低吧,测CPU电感波形,有且正常,逐个检查供电 1.5 1.8 .1.1 1.0 .089 还有CPU电压都有了,不会新架构的待机这么低吧,既然都正常就上U吧,插U后触发,乖乖电流蹭噌网上跳,拔掉电源,插内存接屏 “娘机鸟”%%%%%%

网友(点评):
0.14什么情况,哥们。神舟没机子,待机就0.09了

网友:
不费吹飞之力,就能搞定,真行。

网友:
楼主,就这么简单?

网友:
好修的 钱好赚 不好修的  累死没钱赚

网友:
很牛b,不知哪天才能和你一样强

网友:
进水有简单也有复杂

网友:
不上CPU才0.14,是不点低呀,感觉应该0.4以上

网友:
话说这个兆信电源怎么样

网友:
用起来爽不爽的,我想买一个

网友:
习惯就好,有的机器裸机上电就是0.1几。LZ运气不错,上次我修了个进水的,维修站清理过的和你的机器一样,进水的位置加焊吹过后可以正常用,测试了一早上,没有问题拿走了,过两天又回来了。属于偶尔不开机,继续拆机测试,妹的,一切正常,再重新过一遍拿走吧。这样的故障很叫人纠结。

网友:
就这样?什么都没动就好了?

网友A:
I系列CPU的取掉CPU上电都是0.1几啊,有些机器取了CPU触发到0.1几马上会掉电的也是正常的

网友:
好像现在I系类的机器都是不上CPU电流起不来 就算电压出来了电流也是上不去的~

网友:
请问一下PL902电感在硬启动情况下是否有电压。多少V

网友:
进水隐患大啊

网友:
运气有错,

网友:
不上CPU电流那么低,真难以置信,还有就是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I系列CPU的取掉CPU上电都是0.1几啊,有些机器取了CPU触发到0.1几马上会掉电的也是正常的

我的g470拿了u触发是0.2

钢心..无语

网友:
楼主真厉害,我看到进水就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