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v通电短 过会就不短了

楼主(2012-09-25):
本人遇到好多机器有个很难解决的问题,3v.5v通电小短,但过会就不短了, 只要通电就会小短, 请问有那位高手遇到解决的?
问题

网友:
有电容漏电
同意楼主:
5.0
guguu
同意楼主:

网友:
你问题没说清楚,是通电后,电流大了,还是通完电,电感阻值变小了,等下就恢复了吗?如果是后者,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