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电源电容问题!

楼主(2012-09-25):
  今天换了一个杂牌电源,换完客户走后开始弄。插在板上通电开机检测卡上灯有亮,但什么也不显示。然后用表打电压,嘿问题来了,它12v,3.5v,5v都有而且好像都稳定【我表笔不动好一会它也没变】可是不亮!后来打开看有一个大电容爆了【200v470uf】找了块修不好的换上,它很给面子的就好了!我想请教一下高手它不稳定要测多久才变啊,或者就是我的思路就不对!麻烦高手解惑解惑!

网友:
1.电容爆,容量变低,但是空载时能维持正常电压;而带载时电压就会变低,不能开机。
2.换电容,要两个一起换掉,否则不能长期稳定使用。

网友:
楼主有没有测一下大电容的分压电阻呀?通常坏大电容都必需检查的!换上的电容的容量要和原来的一致才行

网友:
电容没必要同时换两个(另一个外形没变化时),均压电阻一定要去查看,我以前不懂,直接换电容,结果,没用两个月又出问题回来了,电容又不行了。

网友:
电容损坏,影响电源的质量,你用普通的万用表很难测出精度,但电源保护电路缺能检测到,虽然有电压,但是不会发出PG信号,所以不能开机。

网友:
感谢各位高手的指点!学习了!

网友:
把爆了的电容周围的元件再检查一下,以免出现问题。

网友:
电容坏了,你这样测,测多久都是好的,因为你这样没有负载

网友:
學習如何修電源供應器
買了一顆 1000W 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