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烦的问题

楼主(2012-09-25):
客户送来一块应该是精英代工的品牌机主板 671t-m v:1.0的主板,问题是能正常亮,但只要从起就不亮,从起之后代码一直跑D1但每隔两秒就复位一次,显示器不亮,高手指点下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怎么修的。。。。或许谁有BIOS也可以上传个,我在本站找了个上传的清华同方的但刷上不管用。

网友:
没遇到过类似情况,关注楼主最后解决手法。

网友:
大哥们  这么多浏览的  就都没遇见过这种情况   期待中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