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三极管三个极可以改变吗??

楼主(2012-09-25):
如题  一般情况下2是B极   3是E 1是C     那么会不会出现1是B 2是E 3是C极呢??三极管上面的标识是1AM     将万用表打到通档上     红笔在1  2和3分别是800多  600多   将红笔在2  1和3数值是600多  200多   红笔在3   1和2是600多  200多  三级数值没有一个在1000以上的  这样正常吗

网友:
三极管从左到右 BCE 一成不变的,量不出值来跟它的极性没有关系,跟好坏有关而已。

网友A:
主板上的小芝麻管,基本都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小芝麻管,基本都是这样的。

如果他们的数值基本一样  怎么判断他们的B极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他们的数值基本一样  怎么判断他们的B极 ??

主板上的管,不用测,脚位基本是固定的,就你画那样。

至于所有的三极管,可用万用表测,网上一搜一大把,量六下就出来了。我可以告诉你,be的阻值比bc的大一点儿。

网友:
晕,会不会这个Q有问题? 我学的就是左下角是基极B,上面那个是收集,右下那个是发射极。用万用表测二极管档测 分别有两种情况就是PNP 或者NPN。这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   怎么个正常   说说原理行不

我也要原理

网友:
拆下来  比较好一点

网友:
比较比较,小心啊

网友:
引脚的顺序是厂家生产的时候定义的,一般同一种型号的都是一样的,不同型号就有可能出现其他的排列位置了。最好把三极管拆下来测量,外围电路有影响的。

网友:
在主板上,阻值都会偏小,一般情况下,NPN三极管只要红表笔接B,黑表笔接 c e,只要不短路不断路就可以一般都不测试,上电测电压

网友:
我的是,红笔1脚,2、3是480,820   红笔在2,1、3是270,370   红笔3,1、2是600,800???????????

网友:
就三个脚,顺着点位放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