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月饼出来,解答下 联想L-IQ45 MTQ45MK

楼主(2012-09-25):
联想L-QO45   的板子,装上内存和CPU后,插上电源,自动上电,然后马上掉电,然后两秒后,又自动上电,反反复复,拔掉4针不掉电了,,,开始以为是CPU供电部分短路,但是测量CPU供电部分又没有短路,,我在论坛上看见好多都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没人修好,,,,有没有高手修过啊,,,月饼应该修过吧,,,,出来指点下啊,老师

网友:
你上的是原装CPU吗,这种机器第一次点就会自动加电,应该是内存自检不过造成的一直从起。

网友:
哦 补充下  你说把P4头拔掉不从起了 那很正常 以为此时主板都没工作他肯定不会掉电从起,这种情况不是CPU供电引起的。。

网友:
真替你不值,看你的头衔,基地实习会员,连个时序都没写出来。实地培训呀。
花钱的呀。

MSI

网友:
你有没有看看供电都出来没有,还有始终和复位!本人认为有可能是cpu没有复位导致,不知道你有没有漏查条件,个人意见

网友:
掉电的时候测量时钟出来了,复位没有出来,,,,,

网友(点评):
既然时钟出来了,你就找下复位电路

网友:
远程课都好像讲过类似的故障现象,一时我也想不是什么问题,等我想起来,马上就来回复。

网友:
开机电路没问题吧

网友:
VCORE、BIOS不正常也会出现这现象

网友:
但是我加焊了下北桥和CPU座子能点亮,但是过了十几分钟,又不行了,又恢复原故障了

网友:
是不是去掉CPU就不自动上电了。上上CPU就短路啊

网友:
内存没过或是桥少了一组电压

网友:
此板自动上电是属于正常现象,再一个就是此板如果不开机的话就会出现上电断电的问题,非VCORE问题,
此前此板断电的有修到过HA,HA,HL信号空焊短路问题,还有TPM芯片坏,BIOS资料丢失,放电OK等一系列问题,此板上电断电只要把I/O上的PWROK1断开就不断电了,断开后可以量测电压是否正常,如果要量测频率的话就只能在它上电的瞬间进行量测了,我之前有在论坛上发线路图可以看看!!
还有就是南桥旁的电感经常有坏的,这个也会造成上电断电!!

网友:
另外提醒一下此板没有上CPU的话是没法上电的,上了CPU后,CPU把SKTOCC#拉对地后才可以正常上电的,
也就是说如果SKTOCC#空焊或者断线都是没法上电的哟

网友:
路过啊,楼主慢慢思考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