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清华同方超锐F4500 无待机

楼主(2012-09-25):
机器型号:清华同方超锐F4500

故障现象:无待机,不触发
维修过程;稍微加焊下,MAX1632或者芯片的背面,就出3V,5V,可以正常触发点亮。但是过一会再试,无3V5V,只能再稍微加焊系
                统供电附近,才可以正常触发,芯片换过,真没辙了

其中,无3V,5V的时候,7#on5,9#基准无电压   1-14脚都没电
     加焊完可以正常产生3V5V的时候,7脚有3V ,9#2.5V,求助啊

网友:
放在BGA哄多少下看看。

网友:
你查查 芯片有主电压么!  还有其他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