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不定时掉电 掉电不触发 必须重接电源后触发?

楼主(2012-09-25):
一台z460不定时掉电 掉电不触发 必须重接电源后触发? 掉电后无 3 5v各组电压都没有 量了kb926qf的9 22 33脚都无 3v 量了开关正常时是3.3v但是不触发是17.几v的电压? 加焊了电源附近的一个供电芯片 isl6251 还是一样的  显卡也加了下还是一样的 不定时的掉电 ?求高手解答是什么问题 修到过吗?

网友:
   大家帮忙看看啊

网友:
查cpu供电.....

网友:
  查看待机电路!  估计那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