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台式机17寸宽屏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2-09-25):
hp台式机17寸宽屏液晶显示器维修:现象黑屏。电源板有5v、12v电压输出,控制板问题:先查电源(主控芯片)第41脚短路,无工具,把41脚印制线划断,41脚对地短路,芯片故障,更换控制板正常显示。总结:先查电源,再查芯片电源脚,查输入,查输出。

网友:
楼主真简洁啊

网友(2012-10-25):
言简意赅  速度啊 果断划断印刷板上的铜线 这主意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 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