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200,开机嘟嘟响

楼主(2012-09-25):
别人送来一台DELL5200,键盘进水,开过两次机能正常用,突然不能用了,我打开机子,里面没水,只有键盘有,,,,,可调电源,0.3--0.8--1.0--0.9/0.8,这样的变化..接上音箱还有嘟嘟声!!!!求助,什么问题

网友:
在线等啊,,高手...帮啊...

网友:
嘟嘟声无所谓,你要表达的是你机器显没显,拔了键盘试下,或者是板子时水,当时没看仔细,有的时候发霉了机器依然正常使用,有个一点点发霉断线就不能开机,拆下主板仔细观察

网友:
仔细观察看了,,我用裸板直接,也是没显示,,主板没有水,他昨天才进的水,我全部仔细看了,然后用100度的风枪吹了一下,怕有没看到的有水的地方,...还是一样,这是集显板还是没有显示

网友:
求助啊......怎么还是没??

网友:
水盛入到板程里面了,拿烤箱烤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