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没挑战性的。简单小例一台、

楼主(2012-09-25):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联想F41的笔记本、说开不了机、他说他有图纸。从淘宝上买的、我心想、买你妹啊、我删的图纸都比你买的多。哈哈、废话不多说了。、开工、

      开始给她脱衣服(拆笔记本)。我惊喜的发现、乖乖是个处(没拆一次的)、哈哈、我现在脱衣服(拆笔记本)的速度可谓是青火纯炉啊、以后就给她脱完了(拆完了)搞个裸体在哪放着(裸板)我们先看下她的艳照门。哈哈

艳照我们也看了、我们就来看下她为什么不怀孕嫩(不触发)、先插电、

   干、连待机电流都木有、这肯定是3V 5V木有了、开始找图纸、找到子宫(待机芯片)、待机芯片是MAX8734A的、先测一下20脚的V+

  V+ 正常、接下来就要测6脚的SHDN#开启信号了、

          SHDN#也正常、既然SHDN#开起来了。就肯定输出5v线性电压了、这里的3V线性没有用到、开始测5V线性VL

    这个VL也正常。   测下ON5、我擦、木有电压、

   看了一下、这个ON5是由VL提供上拉的、心想、难道是上拉电阻这货开路了、

             这个上拉电阻PR323 接VL的一端有5V  另一端、只有0.2v 、直接镊子短接了一下、3V 5V出来了、把电阻拆了、
直接弄点锡连起来了、ok啦、

   来看下修好了木有、插电、哈哈、待机电流有了、嘎嘎、

    电流出来了、开机测机。ok了、、正拍着照片来、客户来了、、没来的及拍完、朋友们见谅昂、

                来研究下、为什么这货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嫩、、这就要谈起预供电电路了、我们来看下这个图、你们就明白了、

    如果电阻开路为0.2的话、这个mainpwon就是预冲电电路产生的。如果ON5没开启的话。5V线性就出不来、5V线性出不来、mainpwon这个信号就会拉低、3V 5V也就随之出不来、

       总的来说。+5VALWP 为高就正常、为低。3V 5V 就随之出不来、、呵呵、、经验结束、

                                   来炫一下我的爱疯、、就只用这台看的图纸、嘿嘿、

                    在看下我最近的生活昂、、嘎嘎、、玩大冒险输死了。。输一次扎一个小辫子、、嘎嘎

网友:
哥今天小刮了一下,去了280元,他妈体彩坑人,刮了280元才出一个20元的。爷真点背啊!

网友:
思路很明确。。很好

网友:
饼哥、、给我加点分分、、你懂的

网友A:
牛啊。。有时间请教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啊。。有时间请教你一下。。

嗯。。好的、、我们共同学习下、、

网友:
呵呵、、那一天玩大冒险输死了、、扎了有一头的小辫子、、

网友:
有时连找个 版号都找不到。好不容易找到了。又不知道是哪个时序才对。。教点心得咯。;

网友(点评):
仁宝的版号很明显吧,实体老师讲的最多的就是时序。。。

网友:
+5VALWP
就是系统5v吧

网友B:
好像认得你呀,同期的学员呀,你当时是不天天用的苹果本,坐在第一排呀。

网友C:
哥。人又帅文章又好。

网友:
小猛现在牛了哦!

网友D:
你这个刚刚18岁的 禽兽

网友E:
楼主牛的很。羡慕!

网友:
呵呵 分析得很好 再接再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认得你呀,同期的学员呀,你当时是不天天用的苹果本,坐在第一排呀。

嗯嗯  是滴 、、你对我印象很深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牛的很。羡慕!

你努力、、以后我说定还很羡慕你来。。

网友:
学习下,以后也多点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刚刚18岁的 禽兽

哈哈。。伟熊、、我可以进网吧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人又帅文章又好。

呵呵   估计你也挺帅的吧、、

网友F:
刚看很淫荡,看完很顺畅时序要记得的!@!

网友G:
楼主好牛啊。佩服。。。。我现在对各个引脚定义都不明白,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时序背熟了、、就ok啦、、哈哈

新手一名,请问一下时序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手一名,请问一下时序怎么用?

按照时序。查找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牛啊。佩服。。。。我现在对各个引脚定义都不明白,

没事、、时间长了 就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看很淫荡,看完很顺畅时序要记得的!@!

这样有利于你们的记忆力、、

网友J:
兄弟  我喜欢你的讲解!  很明确! 而且都标出来了!  希望你多出这样的新作品!   代表吧主! 给你+10分

网友K:
"5V线性就出不来、5V线性出不来、mainpwon这个信号就会拉低、3V 5V也就随之出不来、",讲的很好,但小弟对这句话不明白,5V线性电压不就是VL吗?你之前测,不是这个电压正常吗?能给我再具体说一点吗,多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K:
"5V线性就出不来、5V线性出不来、mainpwon这个信号就会拉低、3V 5V也就随之出不来、",讲的很好,但小弟对这 ...

VL就是5V线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兄弟  我喜欢你的讲解!  很明确! 而且都标出来了!  希望你多出这样的新作品!   代表吧主! 给你+10分

呵呵。。恩好的、、谢谢你的分分

网友L:
{:soso__7262453090991095532_3:},你那苹果壳也该换换吧!太靓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L:
,你那苹果壳也该换换吧!太靓了

哈哈。。那不是必须滴的嘛、、嘎嘎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哈哈。。那不是必须滴的嘛、、嘎嘎

壳上面贴个大波妹的话会更靓

网友:
我这几天也遇到这样的故障,但比你这个难一点点,我那是线性没有,MAINPWON没有,查了一会是旁边的比较器没供电,这个vs19v是B+转的,短线了,飞好后3  5v出了,但很遗憾的是南北桥全坏,两处板层鼓包,不知道还修不修啊

网友:
只有一个字。很牛

网友:
LZ牛啊,把主板当成异姓,难怪搞的这么熟练。这样不成高手才怪。小弟偑服。

网友:
好技术的帖呀

网友:
最好还是把电阻取下来,清下焊盘再焊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 好惨啊 好惨啊 如花再现

哈哈。。我还没那么悲剧。。嘎嘎 、、

网友:
引用 网友N:
分析的还行!那是在没有电阻的情况下 才选择那样做啊!

有电阻。。只是我懒得去找而已、、

网友:
学习了啊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嗯。。比较强的

网友:
乐天派,做维修思路灵活。

网友:
以后我们要尽量避免慵懒了

网友:
       原来是ON5的上拉阻值变大了。这种故障基本上修笔记本的都能秒修吧。恭喜LZ吃票子了

网友O:
思路清晰,分析得不错.电阻换过了吧.

网友:
确实没啥难度。。简单

网友:
楼主好牛啊,那么年轻修电脑就那么历害,值得学习啊

网友:
不错,喜欢这样的故障

网友:
时序熟悉,思路就清晰

网友:
lz好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思路清晰,分析得不错.电阻换过了吧.

没还电阻、、直接用镊子短接一下、、、然后把电阻 拆掉 直接用锡连接起来就ok了   最重要的是省成本。省精力

网友:
小学一招,呵呵。总得来说还是值得学习地

网友:
修得很爱疯啊

网友:
牛啊。。发后多来多学习!!!!

网友:
没还电阻、、直接用镊子短接一下、、、然后把电阻 拆掉 直接用锡连接起来就ok了   最重要的是省成本。省精力

网友:
引用 网友I:
VL就是5V线性电压、、

我知道那是线性电压,你之前测,不是这个电压正常吗?

网友:
嗯,低调,低调,还行,按照时序修,按部就班。。。

网友:
楼主年青有为,人又帅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