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开机速度慢@!~~~

楼主(2012-09-25):
ACER4540G 开机速度极慢 跟换新硬盘和加内存后均无显著效果 问下这机器有什么通病吗???
win7
开机速度

网友:
去售后问问吧,应该是没什么通病

网友:
可能是系统本身问题吧,多久没做过系统了,要经常做。
或者硬盘有坏扇区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