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IR的问题,,请大侠进!~~

楼主(2012-09-25):
AIR装苹果系统不定时出5国语言,,,装win7没有等到按任意键界面就黑屏。。。。

网友:
确定不是系统的问题 可以换桥了

网友:
哇塞,好牛啊。在修苹果本本。过保了吗????

网友:
air你也敢修 你多大了啊

网友:
苹果5国语言我以前碰见过几次,基本都是硬盘问题。你可以尝试把硬盘里的所有分区删除掉试试。应该可以奏效。

网友:
学习,我是没胆子接他的

网友:
确定不是系统的事 也不是硬盘的事   能换的硬件我都换了

网友(2013-01-11):
应该是硬件出问题了吧,